[讨论] 请问有谁知道C家的DDI 与DDIEXPORT的区别吗?

楼主(2023-12-17):
C家把JLS GENUS innovus 合成DDI, 同时又出了一个DDIEXPORT, 其实这个INNOVUS22年版本的也同时出来一个INNOVUSEXPORT.请问有谁知道这个DDI/DDIEXPORT, 或者innovus/innovusexport之间的区别吗?感觉我的账号只开放了DDIEXPORT下载DDI下载不了。 INNOVUS也不能下载, 只能下载INNOVUSEXPORT.

多谢大家。

网友A:
出口管制版本,EXPORT版本不支持2nm以及以下工艺

网友(2025-02-19):
哥们可以试试魔法上download页面,我的账号是可以获取到非export的其他版本的,innovus和ddi都是。获取到下载连接后再关闭(一个软件体量太大,流量难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口管制版本,EXPORT版本不支持2nm以及以下工艺

我下载了一个非export的ddi23.10,但是似乎在release note里面还是没有2nm以下的optio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一个非export的ddi23.10,但是似乎在release note里面还是没有2nm以下的options.

...

得联系AE找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