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tem出现Xtor读取失败?

楼主(2023-12-17):
ERROR(PHY-002): Xtor snapping failed for some xtor pins. Please check 'adsRpt/GDS/xtor.pin_snapping_error.txt' for more details.

文件如下

AVSS.gds4                X2_unmatched                MOS                N1                (0.310, 0.646)                PSE_MOS_NET_NOT_FOUND
AVSS.gds5                X2_unmatched                MOS                N3                (0.315, 0.599)                PSE_MOS_NET_NOT_FOUND
#================================================
#        Device pin snapping error descriptions:
#================================================
# PSE_MOS_NET_NOT_FOUND : For this MOS pin, directly overlapping diffusions or diffusions touching directly overlapping polys were found, but they do not belong to the same net as that of the MOS pin. A disconnected pin at the original pin location is being created.

#================================================
#        BJT_RELAX_PINSNAPPING is 1 and hence unsnapped TYPE{Q} XTORs are snapped to the nearest diffusion geomtery of the same net overlapping the BJT marker geometry. In case no such diffusion is found, the XTOR will be snapped to the nearest lowest metal layer geometry of the same net.
#================================================

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4-10-11):
大佬,求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这个bug卡了一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