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PI综合约束添加

楼主(2023-12-17):
现在在学习SPI,需要根据TI文档的数据要求,需要添加综合约束,现在有些不明白的还请各位大佬指导
现在SPICLK,SPISIMO,SPISOMI这三个信号的时序关系如下图所示:

各个信号的说明(现在只考虑clock polarity=0的SPICLK,并且是主模式下的SPI):
SPICLK为SPISIMO,SPISOMI的clock,并设他的周期为T1;
SPISIMO为输出;
SPISOMI为输入;
并且SPISIMO是在SPICLK的上升沿输出;
SPISOMI是在SPICLK的下降沿输入;
还请大佬指导SPISIMO,SPISOMI相对于SPICLK的output delay ,input delay是怎么设置?

SPISIMO信号的output delay设置是按照方案1还是方案2,还是按照方案3
方案1:
     set_output_delay [exp T1/2 -T4] -max -clock SPICLK [get_ports SPISIMO]
     set_output_delay [exp T1/2 -T5] -min  -clock SPICLK [get_ports SPISIMO]
方案2:

     set_output_delay T4 -max -clock SPICLK [get_ports SPISIMO]
     set_output_delay T5 -min  -clock SPICLK [get_ports SPISIMO]

方案3:
       大佬指导的方案

SPISOMI信号的input delay设置方案怎么选择:
方案1:
      set_input_delay [exp T1/2 -T8] -max -clock SPICLK [get_ports SPISOMI]
      set_input_delay T9 -mim -clock SPICLK [get_ports SPISOMI]

方案2:
       大佬指导的方案

网友A:
set_output_delay [exp T/2 - T4] -max  -clock SPICLK  -clock_fall [get_ports SPISIMO]
set_output_delay [exp 0 - T5] -min  -clock SPICLK -clock_fall [get_ports SPISIMO]

set_input_delay [exp T1/2 -T8] -max -clock SPICLK [get_ports SPISOMI]
set_input_delay T9 -min -clock SPICLK -clock_fall [get_ports SPISO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output_delay [exp T/2 - T4] -max  -clock SPICLK  -clock_fall [get_ports SPISIMO]
set_output_dela ...

能帮忙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