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PLL相位噪声仿真(ee536)+MATLAB拟合(最全代码)

楼主(2023-12-17):
ee536讲解PLL的相位噪声如何仿真:

对于2类PLL,通常将PLL分成PFD+CP, LPF, VCO 和 DIV 四个模块进行相噪仿真。

将四个模块的相噪仿真出来后,从Virtuoso导出他们各自的.CSV文件,最终通过MATLAB进行拟合。

ee536

matlab拟合代码

网友A:
楼主,用Verilog-A能拟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Verilog-A能拟合吗?

一般做法都是用matlab进行拟合,V-A我没试过,感觉是不行,V-A一般是硬件描述语言,对于一些算法应该是行不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做法都是用matlab进行拟合,V-A我没试过,感觉是不行,V-A一般是硬件描述语言,对于一些算法应该是行 ...

verilog是硬件描述语言,verilog-A是模拟电路用到的,主要用于验证,不可综合,不可硬件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Verilog-A能拟合吗?

也行

网友:
mark,有验证过不

网友B:
我敢打赌,这个圈子里大部分人不知道怎么仿真cp输出的电流噪声。

网友:
不錯阿老哥,電流噪聲

网友C:
请问lpf的噪声怎样仿真啊,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lpf的噪声怎样仿真啊,求教

用noise仿真就行,就是仿电阻的热噪声

网友(2024-03-04):
下载,学习下,相噪对SNR的影响

网友D:
导出四个文件,先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得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敢打赌,这个圈子里大部分人不知道怎么仿真cp输出的电流噪声。

是用PSS+Pnoise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用PSS+Pnoise仿真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出四个文件,先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得到的.................

在virtuoso里面用pss+pnoise仿真得到的

网友(2024-07-11):
PFD+CP噪声怎么跑呢?假设稳态锁定后跑吗

网友F:
怎么将仿真出来的.csv文件导入matlab

网友(2024-08-28):
学习一下,刚开始学PLL

网友G(2024-12-13):
我个人比对了两个计算PN_PC的公式,楼主Pnoise_PLL.m的脚本用的应该是电流PSD的公式,当然我找到的另一个Phase_Noise系列的脚本既包含了电压PSD公式也包含了电流PSD公式去计算PN_CP。俩脚本主要的区别是PC/PCL的csv输出格式/单位("magnitude"V/根号下Hz、"power"V的平方/Hz、"power dB10 = magnitude dB20"分贝),一个是dB,一个是power,PN_PCL/PC公式里包含dB10相关公式"10log10xxx"。
除此之外,我自己使用了好几种方式,包括:
Plan A.对PFD+CP联仿(接vdc而不是10fF电容,pss+pnoise仿真出电流型噪声)并单独仿真LPF noise;
Plan B.对PFD+CP+LPF联仿(接vdc,pss+pnoise仿真出电流型噪声);
Plan C.对PFD+CP+LPF联仿(除LPF外啥电容都不接,pss+pnoise,output设置为Vctrl)。
对于Plan A而言我分别使用了楼主Pnoise_PLL.m的脚本和Phase_Noise.m脚本,结果一致。
而对于输出相噪而言,Plan A和C的结果较为一致(-102.5dB左右),Plan B的结果绝对值来说稍大一些(-103.3dB)。
我个人所使用的是IC617,以下附我的Matlab脚本以及所使用的csv文件,希望对大伙有所帮助。
PS:csv文件可以通过pss+pnoise/noise仿真后direct plot选择pnoise/noise,然后选择对应格式/单位,plot为波形,随后选中需要生成csv的波形,右键Send to->Table->New window,在弹出的界面中选中对应2列并点击左上角View->Format改一下数据的有效数字,最后点击左上角的保存即可。

补充内容 (2025-3-31 18:07):
勘误,附件中的lpf_dB相关csv文件并非为db20((xxx)**2),而是V/sqrt Hz,需要大伙改一下matlab拟合公式或者导入自己生成的dB csv,实在抱歉

网友H:
用pll_sim工具也可以,只需要把各个模块的相噪文件load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pll_sim工具也可以,只需要把各个模块的相噪文件load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我也下了,麻烦问一下有PLLsim软件的使用文档或者教程吗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G:
我个人比对了两个计算PN_PC的公式,楼主Pnoise_PLL.m的脚本用的应该是电流PSD的公式,当然我找到的另一个Ph ...

勘误,附件中的lpf_dB相关csv文件并非为db20((xxx)**2),而是V/sqrt Hz,需要大伙改一下matlab拟合公式或者导入自己生成的dB csv,实在抱歉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怎么将仿真出来的.csv文件导入matlab

你现在会了嘛,同问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会了嘛,同问

不会  只会手动输入5个频率点的噪声去拟合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现在会了嘛,同问

用matlab打开不就行了

网友(2025-10-20):
Thanks for your help

网友(2025-11-27):
PN_lpf的文件如何得到呢,也是pss+pnoise仿真吗?频率应该怎么设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