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输出电压掉落

楼主(2023-12-17):
这是我的后仿结果,(noRC和RC提参方式)。从结果可以看出来,LDO最终输出电压刚开始起来之后(是可以到达1.8V的),后面就掉下去了。然后我这个还是之前的两级LDO结构,我测了一下第一级LDO输出是可以有1.8V的输出,但是这个节点电压变化频率明显高于负载电流的变化频率。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让版图 直接第一个LDO的输出断开,你先debug第一个LDO的后仿,看看瞬态是否也是先稳定 然后开始往下掉的

网友:
第一级的问题吧,查下控制栅极电压的信号看看是谁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