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可以加入多电压域吗?

楼主(2023-12-17):
小弟正在做多电压域设计

睡眠模式内核关闭,只有小部分模块开启,跑功耗的时候IO的功耗占了接近30%

能不能把IO也放进开关域电压域?
或者说怎么能把没有运行的IO供电关掉,只保留工作的IO供电

网友A:
可以,使用PRCCUT 将IO 分开,划分成不同的IO domain ,每个IO domain 都可以使用单独的电源,根据需求来控制开关。但是上电的时候需要注意上电顺序,某些IO 的不同电源是有特殊的上电顺序要求的。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在睡眠模式下跑功耗呢?现在做的一个多电压域设计,是在所有的Power Domain都开启的情况下跑的功耗,只考虑最差情况之下的所有Power Domain的总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PRCCUT 将IO 分开,划分成不同的IO domain ,每个IO domain 都可以使用单独的电源,根据需求来控 ...

感谢回答,开关是在IO内部吗?
VDDIO就是给IO供电的IO,VDDIO里面有开关吗?

还是使用内部集成电源给VDDIO供电?

网友:
应该不是在内部的开关,IO 应该没有关断电源的开关,需要额外的power switch 来控制。断电是整个power domain 都断电,不是只IO。先确定IO 属于哪个power domain ,再看这个power domain 的电怎么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