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从以太网或者wifi进来的数据CPU 如何接收?

楼主(2023-12-17):
请教一下,假如以太网挂接在总线上,当外部送来了数据, 以太网如何通知CPU接收? 以太网自己需要有一个memory去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吗? 然后发终端给CPU,CPU从以太网自己的memory里去数据?

网友:
“以太网如何通知cpu接收?” 不都是用中断信号? “以太网自己需要有一个memory去存储接收到的数据吗? 然后发终端给CPU,CPU从以太网自己的memory里去数据?” 上古时代的网卡有自己的memory,现在的都是DMA直写主memory的多,这样可以省去数据搬运的时间。只要中断通知cpu去那个地址的内存处理数据就好。

这知识点不是计组的基础知识?

网友A:
网卡通过DMA把数据写到主存里,发中断通知CPU去处理。一般网卡收过来就是二层的数据,也有些网卡有三层甚至四层的卸载,可以减轻软件协议栈的工作量。也有些追求更高性能的软件不用中断,而是用轮询驱动,比如DPDK。
现在也有些网卡有自己的memory,但主要是智能网卡,可以做更复杂的运算和处理,那个memory是给网卡自己用的,CPU一般不会(或者不能)去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通过DMA把数据写到主存里,发中断通知CPU去处理。一般网卡收过来就是二层的数据,也有些网卡有三层甚至 ...

但是以太网接收的数据是外面发来的,DMA怎么知道 以太网接收到数据了?怎么会即时的去搬运数据?

网友B:
dma 有指定目的缓存,中断后,  cpu 从内存中读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以太网接收的数据是外面发来的,DMA怎么知道 以太网接收到数据了?怎么会即时的去搬运数据?
...

一种方法是把网卡的中断信号(或者专门的dma通知信号)连到dma上,这样网卡收到数据之后就能启动dma。还有的干脆网卡和dma直接用专门的总线连起来,这样处理器实际上完全不能直接从网卡读数据,只能读到dma传到内存里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方法是把网卡的中断信号(或者专门的dma通知信号)连到dma上,这样网卡收到数据之后就能启动dma。还 ...

网卡收到数据,然后再通知DMA,DMA再来取,那数据已经丢失了几个了吧。网卡内部应该有memory存储开头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 有指定目的缓存,中断后,  cpu 从内存中读取。

网卡收到数据,然后再通知CPU,CPU再通知DMA,DMA再来取,那数据已经丢失了一些了吧。网卡内部应该有memory存储开头数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卡收到数据,然后再通知DMA,DMA再来取,那数据已经丢失了几个了吧。网卡内部应该有memory存储开头数据 ...

看你怎么理解和定义memory了,是要sram dram才算memory,还是有点fifo缓冲区,移位寄存器也算memory,甚至只要有时序逻辑都算广义memory?

另外对于以太网来说,丢数据是正常的,它不是一个保证无损通信的协议,不管是线路故障,软件处理速度不够,还是内存带宽或者DMA响应不及时什么原因导致的。可靠传输是到了 TCP 才考虑的事情。

网友(点评):
我理解是需要SRAM,哪怕小一点的SRAM来存储通信数据,然后再发中断给CPU,CPU再通知DMA去接收数据到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