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里,怎么实现slave agent?

楼主(2023-12-17):
书上写的全都是怎么向dut主动发激励,这个很好理解。
可是怎么实现一个agent,是用来等待接受dut的信号,然后简单判断后,构造一个resp sequence再发回给dut的呢。

我理解是用在monitor里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感觉又没看到过这样的用法。
所以很好奇,这种场景如此常见,最佳实践是该怎么做呢?

网友A:
我一直叫它reactive agent。

首先,用sequencer启动一个无限循环的slave sequence。
class slave_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task body();
    forever begin
      `uvm_do(slave_item)
    end
  endtask
endclass

driver 跟普通的active driver 就差不多了

class slave_driver extends uvm_driver;
  task 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forever begin
      wait @(master_requests);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drive_response(req);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
  endtask
end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叫它reactive agent。

首先,用sequencer启动一个无限循环的slave sequence。

万分感谢!!!
被你肯定强化一下以后,心里舒服多了

这个在sequence在test里start时,一般也是用fork ... join_none在后台运行吧,我看到过这样的用法,当时也很神奇这种写法,可惜也没在书上找到印证
书上不写没关系,这就是门槛吧:),再次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叫它reactive agent。

首先,用sequencer启动一个无限循环的slave sequence。

谢谢大佬提供的关键字,原来这个是个很大的topic,不是我的错啊,原来确实官方说明就不详,没有什么最佳实践,都靠使用者自由发挥

https://uvmkit.com/reactive_agent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叫它reactive agent。

首先,用sequencer启动一个无限循环的slave sequence。

仔细看了那个链接里提供的例子,确实是在monitor里监控的request,和我最开始想的差不多,只是TLM这些太绕了,隐藏的看不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玩意没有什么官方推荐做法,开发者随意发挥,想怎么做都可以

网友B(2024-02-18):
slave_agent也可以在driver里用一个while(1)的循环一直相应总线的访问,而不需要有sequencer,driver是被动地响应,并不需要sequencer主动发送req过来,因为主动发起包的操作通常是dut,你也不知道dut上什么时候会有req行为,因而不需要模拟出dut发出的req来产生req给sequencer再给到driver,上面有人提到的sequence启动一个while(1)循环发送req给sequencer在给driver完全是多此一举的,对于slave_agent通常就只有driver和monitor就行了, 根本不需要sequenc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lave_agent也可以在driver里用一个while(1)的循环一直相应总线的访问,而不需要有sequencer,driver是被动 ...

请教一下大佬,之前搞了一个项目,模拟类芯片,内部一个寄存器组,外部一个SPI slave接口,spi VIP master去访问DUT ,读写操作寄存器。这样的sequence怎么写呢?
一直没解决读的问题,最后用了一个task ,集成到interface里勉强交差。但是一直好奇,如果只是SPI master slave收发数据,那sequence 里约束一下item就好了,但是
现在是要item发送一个addr ,需要返回一个 data ,这个data 在test中怎么获取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大佬,之前搞了一个项目,模拟类芯片,内部一个寄存器组,外部一个SPI slave接口,spi VIP maste ...

第一种是直接修改driver获取到的item里的data值,这个item跟在sequence发出的transaction是同一个句柄,driver里修改了sequence里也能拿到,这样就可以把读回的值从driver传递到sequence中,第二种方法是通过response的方式,driver中put_response(tr),sequence中get_response(tr)来进行数据传递

楼主(2025-11-14):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是直接修改driver获取到的item里的data值,这个item跟在sequence发出的transaction是同一个句柄,d ...

谢谢,以前真菜,这个就是driver里put_response,sequence里get_response的经典用法,当时还迷惑这么久,主要根深蒂固的以为driver是输入,monitor是输出,被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