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axi vip里,怎么去掉烦人的print_topology打印

楼主(2023-12-18):
我数了下,有1280行的打印,全是svt_configuration这个类自动打印出来的,相当烦人
但是找遍了所有资料,都找不到解决方法
svt的源码又是加密的,从代码去看也没法搞

网友A:
看看文档,有选项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文档,有选项去掉的

就是找了几天都没找到,getting_started.pdf,user_guide.pdf,svt_uvm_class_referenece html,全都一个字一个字看过,print,display,debug,topology这些关键字全局都grep过,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文档,有选项去掉的

而且是vip是最新版的,V-2023.09

网友B:
uvm_report_catcher/s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_hier/+uvm_set_verbosi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uvm_report_catcher/s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_hier/+uvm_set_verbosity=...

谢谢大哥提点,完美解决!!!
原来方向错了,总是想着去vip里找相应的开关,却没转过头想想uvm log系统的使用,关键以前也不知道uvm log的控制可以这么细,还以为就仅仅能配个全局的打印级别

网友(2024-02-2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提点,完美解决!!!
原来方向错了,总是想着去vip里找相应的开关,却没转过头想想uvm log系统 ...

请问老哥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是vip是最新版的,V-2023.09

I need the license file for VIP version V-2023.09. Can you share for me? Thanks

网友(2024-07-02):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提点,完美解决!!!
原来方向错了,总是想着去vip里找相应的开关,却没转过头想想uvm log系统 ...

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网友:
降级就完事了

网友(2024-08-02):
打印信息的控制,可以从整体/component/id不同层次控制,如果只是屏蔽某一条信息,通过id即可,这样不用担心漏掉不该屏蔽的信息。

网友(2024-12-31):
在axi_base_test.sv只加入这句话来屏蔽掉烦人的消息:
virtual function voi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env.axi_system_env.master[0].s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UVM_NONE);
endfunction

网友(2025-08-26):
请问adapter的bus_trans.print()这个打印信息怎么关闭

网友(2025-10-10):
"+uvm_set_verbosity=uvm_test_top.*.ev_amba_env.amba_system_env*,connect_ph,UVM_NONE,time,0"

网友:
"+uvm_set_verbosity=uvm_test_top.*.ev_amba_env.amba_system_env*,connect_ph,UVM_NONE,time,0"
"+uvm_set_verbosity=uvm_test_top.*.ev_amba_env.amba_system_env*,end_of_elaboration_phase,UVM_NONE,time,0"
仿真时,在命令行加上如上命令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