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题】一个无聊的题目,有会解答的佬。帮忙看一下吧

楼主(2023-12-18):
理想开关和电容
闭合前左侧电容10V,右侧0V.
闭合后的损耗为多少?都损耗在哪里,分别为多少?

网友:
这题太老了,更经典的其实应该是把电阻设为0,所谓的"two capacitor paradox'

网友:
一开始想错了,这不就一个静电能转换为内能吗,少掉了1/4CV^2,少掉的损耗在电阻上了

网友A:
损耗在电阻上产生热,即使电阻为0这个损耗也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耗在电阻上产生热,即使电阻为0这个损耗也存在

电阻为0的话就没有损耗了。如果考虑回路电感,那就会来回震荡;否则就是一个delta电流脉冲,会电磁辐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损耗在电阻上产生热,即使电阻为0这个损耗也存在

为什么电阻为0也存在损耗,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电阻为0也存在损耗,不理解

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开关闭合前静电能是1/2CV^2,闭合后是1/4CV^2,静电能掉了一半,没有电阻损耗会震荡,或者辐射出去

网友:
可以看这个链接里的文献,和上面大佬们总结的差不多,不过里面有推导
http://kirkmcd.princeton.edu/examples/twocaps.pdf

网友:
可以看看 ESSCIRC2023 Circuit Insights (Ali Sheikholeslam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5e6b1efed8398356d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