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Wave操作

楼主(2023-12-18):
问题:之前每次打开多个波形,但是只有带*的那个可以使用“crtl+w”这个快捷方式选择信号;

后面新开的波形只能拖拽,很烦;

查了百度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今天终于发现了:这个*可以转移:选择window -> Change to Primary

这样就可以把选中的wave转换成带*啦

网友A:
当前波形可以用ctrl+4啊

网友:
虽然知识点很简单,但分享的想法很好。

网友:
对于不知道的人还是很有用的,就比如我

网友:
来回切换波形的话还是不太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波形可以用ctrl+4啊

啊啊,谢谢,学到了;主要是我自己不懂,一般只能网上查如何操作

楼主:
试验了一下,ctrl+4是OK的;
但是无法在波形里通过“双击信号线”→“跳转到执行语句”

网友(2024-02-25):
引用 楼主:
试验了一下,ctrl+4是OK的;
但是无法在波形里通过“双击信号线”→“跳转到执行语句” ...

要设置当前窗口的波形为 primary

网友:
高级核心技术

网友(2025-11-26):
想问下 nWave遇到大的fsdb文件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