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T/FF/SS和TTG/FFG/SSG corner有何区别

楼主(2023-12-18):
TTG/FFG/SSG 是跑蒙卡用的corner吗

网友:
不带G的更悲观

网友A:
带G的是global corner,不带的是TOTAL CORNER.

可以简单理解为TT^2 = TTG^2 + local mismatch ^ 2.

就是TT/FF/SS是整个制程的,Local mismatch是一个芯片或者说die内的,而GLOBAL是die to die, wafer to wafer, lot to lot 这些的总和。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A:
带G的是global corner,不带的是TOTAL CORNER.

可以简单理解为TT^2 = TTG^2 + local mismatch ^ 2.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