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竟然识别宽长报错,这个怎么去掉

楼主(2023-12-18):
如图,都是PDK调出的电路和版图,属性也都对应(特别是宽长也是对应的),但是跑LVS就会说宽长反了,有大佬知道啥原因吗?
还有昨天抽的CDL就没报宽长的不对应,今天重新抽就出现了

网友A:
让电路改一下,wl反过来,l不能不w大,版图里面跑lvs的时候会判断l是更大的那一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让电路改一下,wl反过来,l不能不w大,版图里面跑lvs的时候会判断l是更大的那一端 ...

l不能比w大(打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l不能比w大(打错了)

又错了。。l不能比w小

网友B:
W和L的尺寸写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错了。。l不能比w小

原来如此,多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和L的尺寸写反了啊

我以为这个WL是可以互换的,看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