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XL,如何快速将layout与schematic里未对应的cell快速对应呢?

楼主(2023-12-18):
我有一份电路图和它对应的版图,但是版图里所有的cell都是unbound。
版图里器件的name和原理图的也都不一样。
在原理图下通过layoutXL打开layout,也无法实现layout器件与原理图器件之间的对应。
可以用“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来强行手动地将一个个器件对应。但几百个器件太难找了,而且器件之间的net也都是unbound,我还得把net一一找到并且对应。
请教大佬们有啥好办法?

网友A:
在电路图的launch里面再创建XL版图,不选择careat new 指定到你要对应的版图,然后第二个选项选择自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图的launch里面再创建XL版图,不选择careat new 指定到你要对应的版图,然后第二个选项选择自动即可 ...

是Schematic - Launch - layout XL - Open existing 这种方法打开交互版图吗?我一般是用这方法打开版图的,但这次不行了,可能因为是版图里的器件、net的名字都加了后缀,导致和原理图的器件名无法对应。看似是layout XL识别不了。

网友:
layout窗口 launch->Configure Physical Hierarchy,打开这个窗口可以调整器件对应关系。然后再把XL器件调进来。

网友:
layout toorbar那一行
updated bindin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Schematic - Launch - layout XL - Open existing 这种方法打开交互版图吗?我一般是用这方法打开版图 ...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layout-connectivity-updata后面忘记是哪个设置里面有个强对应,有一定几率识别的上,也有一定几率识别不上,管子会散在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layout-connectivity-updata后面忘记是哪个设置里面有个强对应,有一定几率识别的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