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进行static rail analysis报错

楼主(2023-12-18):
在做模块静态rail分析时,一直报VDD_vsrcs这个文件不存在,也没分析出这个文件如何生成的,具体报错如图

网友A:
我记得是在进行轨道分析之前会进行功耗分析,使用report_power命名会在你定义输出的文件夹产生电流波形文件,然后在轨道分析时回读这个电流波形文件

网友B:
看路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在进行轨道分析之前会进行功耗分析,使用report_power命名会在你定义输出的文件夹产生电流波形文件 ...

是这样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生成这个文件,然后前面还没有error,我就不知道如何生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路径对不对

路径没问题,检查过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文件没有生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生成这个文件,然后前面还没有error,我就不知道如何生成了

...

可否把你的命令贴出来看看是不是忘记打印波形,或是读波形时名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把你的命令贴出来看看是不是忘记打印波形,或是读波形时名字不对?
...

不是这里的问题,仔细检查过了,应该是前面哪里设置的不对,我再多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