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楼主(2023-12-18):
LVS这个是啥原因导致的呀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的报告,我猜是你的LVS网表写的有点问题,所以版图和原理图的器件数目对不上

网友:
gds里面有的东西,工具没有在网表转成的cdl里面找到对应的。初步怀疑网表版本不对,或者cdl不全。
先确定你的网表和gds版本一致,然后确保drc是否清干净了,再去calibre找具体每个问题的位置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