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仿真问题

楼主(2023-12-18):
有无大佬知道为什么我的锁相环的CP开始直接就泵上去了,但是中间电压会有下跌的情况,而且不管怎么改其他的电路结构,cp都是会泵到相同的电压,锁的频率也跟我想要的不一样

楼主:
每一个部分单独仿真都没问题

网友A:
你的鉴相器的两个输入都不同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鉴相器的两个输入都不同频

我cp电路输出的电压不够,导致我振荡器输出的频率不够,所以分频完之后的频率跟参考频率不一样.
但是我单独仿真cp的电压是能上去的。我的PLL结构应该没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