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加atpg覆盖率

楼主(2023-12-18):
请教下大神们,occ前面的FF,包括pll模块(不包括pll本身)都设为nonscan了,怎么提高这部分的覆盖率,能用pll的refclk来测试吗?

楼主:
设计时钟结构是pll的refclk倍频后再分频,occ的fast_clock用的是分频之后的时钟

网友A:
occ测试的时候,这部分cell会工作,如果这些cells有问题,occ大概率会出错,所以可以理解为occ本身正常工作即覆盖了这部分逻辑的faul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c测试的时候,这部分cell会工作,如果这些cells有问题,occ大概率会出错,所以可以理解为occ本身正常工作 ...

感谢回答,如果是要提升这部分的atpg覆盖率呢,在pll后面加个occ?我leader说要引一条路出去,这部分要自己写,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对于汽车电子芯片,这一部分要加上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