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能获取半选中path线末端坐标点(如下图)的函数

楼主(2023-12-18):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下geGetSelSetFigPiont()的arg是db数据类型,但是beginPt和endPt是pointlist,该如何使用这 ...

这里说beginPoint、endPoint实际上只是想表达意思,实际上path线没有这两个属性(pathSeg的属性)。path~>points得到的list就是这段path的头尾坐标list了,怎么取出来应该不用我说了吧。
geGetSelSetFigPiont()得到的结果对于一条path而已就两个布尔值,顺序和刚提到的头尾坐标list对应,那根据得到的结果不就知道你选中的是这根线的头还是尾了,从list坐标里取出来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啦。
举个栗子:假设你选了一根path线,path=car(geGetSelSet())
①你选中了一根线的头,尾不选,geGetSelSetFigPiont(path)得到的结果是list(t nil),那你想要得到的坐标就是point=car(path~>points)
②你选中了一根线的尾,头不选,geGetSelSetFigPiont(path)得到的结果是list(nil t),那你想要得到的坐标就是point=cadr(path~>points)

网友:
俺也想知道

补充内容 (2024-4-24 11:32):
已学习

网友A:
你可以试试geGetSelSetFigPoint()这个函数,和其他的函数配合使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geGetSelSetFigPoint()这个函数,和其他的函数配合使用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

该函数只能判断是否选中点,但是无法获取到具体点坐标,请教一下能和哪些函数搭配使用呢?找了很久,没有太好的思路

网友B:
如果是pathSeg,geGetSelSet()~>beginPt或者geGetSelSet()~>endPt,如果是path,geGetSelSet()~>poin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athSeg,geGetSelSet()~>beginPt或者geGetSelSet()~>endPt,如果是path,geGetSelSet()~>points ...

这两个参数需要判断,我在尝试找一个能直接获取选中点的函数

网友:
log上,这个选中的过程分为了2步,

  1. leSelBoxOrstretch()
  2. >;请注意,这里并没有立马给出返回值
  3. addPoint(hiGetCommandPoint()) ;addPoint()是一个 Entry Function, hiGetCommandPoint()是真正的输入,本句应该是内嵌在了上一个 leSelBoxOrstretch() 内部的
  4. t;这里给出了返回值

再者,通过API查询可知 hiGetCommandPoint() 获取的的是某windowsId 下的 pointlist,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在你的函数中嵌入这个,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没能找到一个直接获取的函数,但可以通过geGetSelSet()和geGetSelSetFigPoint()这个两个函数配合来获取。

geGetSelSetFigPoint()这个函数的参数通过geGetSelSet()获取,返回值对于path而言是两个boolean值t和nil,t代表选中,nil代表没选中,返回值的顺序代表了头和尾,也就是beginPoint和endPoint。
那么通过返回值的t和nil知道了你所选中的点是path的哪一端就能通过if else之类的判断函数取出所需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能找到一个直接获取的函数,但可以通过geGetSelSet()和geGetSelSetFigPoint()这个两个函数配合来获取。

...

大佬,请教一下geGetSelSetFigPiont()的arg是db数据类型,但是beginPt和endPt是pointlist,该如何使用这个函数进行判断呢?尝试了很久,也反复看了这个函数的解释,没有例子没理解到,希望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