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 assistant 里面automatic route

楼主(2023-12-18):
求助论坛大牛,使用wire assistant 里面automatic route,出现以下错误,修改了poly space错误还在,请问应该设置哪里呢。

修改了poly的space还是相同的错误,请问应该在哪里修改设置呢

修改了poly的space还是相同的错误,请问应该在哪里修改设置呢

网友A:
poly不是routing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ly不是routing layer。。

感谢你的回复,怎么把poly移出routing layer呢?

网友B:
top bottom 分别是连线的用的层数范围,选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 bottom 分别是连线的用的层数范围,选好就行

选好了也报poly的space不对,这个有什么地方能改吗?默认值是-1

网友:
poly一般不用于走线,bottom layer从M1开始,没有用到poly设置了也不影响运行的,仔细看看CIW窗口报的error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