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redhawk参考流程模版

楼主(2023-12-18):
RT

感谢

网友A:
在Redhawk安装目录下有scripts/rh_setup.pl脚本,该脚本可以通过指定的input file产生Redhawk需要的配置文件和Fl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Redhawk安装目录下有scripts/rh_setup.pl脚本,该脚本可以通过指定的input file产生Redhawk需要的配置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edhawk安装目录下有scripts/rh_setup.pl脚本,该脚本可以通过指定的input file产生Redhawk需要的配置文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