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 IP

楼主(2023-12-18):
请问一下,比方说现在我们芯片确定使用UMC 55nm工艺,如果我们芯片里面要求使用ram,那么这个ram IP是不是也是要找UMC他们要?购买?

网友A:
这个可以找fab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找fab要的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B:
Ram IP也可以由不同vendor提供,可以选择来自fab的IP,也可以购买其他Vendor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 IP也可以由不同vendor提供,可以选择来自fab的IP,也可以购买其他Vendor的IP。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