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为自己创建的symbol添加并联CDF参数

楼主(2023-12-19):
如图所示,在设计电流镜时,需要用到大量该结构并联,大概上百个,手动画的话太麻烦,且电路图变得不直观,想问下如何给该symbol添加一个并联参数?

网友:
使用并联命名?比如I1<11:1>,就是11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并联命名?比如I1,就是11个并联

刚刚试了下,这个instance name好像没法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下,这个instance name好像没法修改

“Apply To”那一栏要选“only current”才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ly To”那一栏要选“only current”才能修改

还真是这样,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