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参数VOL,IOL如何去仿

楼主(2023-12-19):
我之前仿VOL和IOL都是结合去仿的,比如规格书限定了最大的IOL,那么我在输出端灌入最大IOL,再对应去看VOL是否满足要求,但这个规格书写的我看的不是很明白,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前辈一些问题

对于IOL:我按照给的测试条件,给VC一个高电位,VCC一个直流变量,VRSTN固定为0.4V,然后扫描不同VCC电压对应不同温度时流入NM1管的电流值,通过调节R1电阻把电流控制在3.2mA~40mA内,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于VOL:没咋看明白它的测试条件,不加输出电流去仿的话肯定不会超过0.5V,我直接进行不加电流在不同电压下温度扫描时,输出电压最大也就十几mv,这个VOL需要加输出电流去仿吗?规格书咋没写?
对于VOH:我这个是共漏输出,不存在IOH电流,那我的VOH基本上都是接近VCC,不知道规格书为啥给了这个大的范围,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