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生成50Hz滤波器的抽头系数

楼主(2023-12-19):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要生成一个50Hz滤波器,用MATLAB的fdatool来生成抽头系数的话,fdatool该怎么样配置参数呢?
滤波器的类型、阶数、Fs、Fstop那些,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A:
确定好参数填进去,你说的50Hz应该是通带范围吧,低通滤波器,采样频率Fs,其他参数是设置响应特性的,看要求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好参数填进去,你说的50Hz应该是通带范围吧,低通滤波器,采样频率Fs,其他参数是设置响应特性的,看要 ...

不是通带范围,50Hz是噪声,是需要滤除的

网友:
如果只想把50Hz频点噪声滤掉的话,可以选择Notch Filter(陷波)滤波器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