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如何快速定位bug源于哪个激励

楼主(2023-12-19):
在一个祖传case中,里面有很多激励(包括不同模式,随机,repeat等等,写了280多行),现在新项目使用这case时中途发现error了,那么我该如何确定该error,在case哪一个行或者哪个激励导致的。我现在使用下列两种方法进行定位:
1.我现在用display或uvm_info在慢慢打印,逐步缩小范围,然后定位激励,但该case仿真时间有点久,这种办法麻烦又耗时间。
2.直接看波形上的数据,比对case在哪一行,激励有点多,比对比对着,就晕了。
有大佬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如何更快定位bug的来源吗。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就是加log

网友A:
./simv +UVM_TESTNAME=xxx -verdi,交互模式,打断点,单步运行?

网友:
注释,2分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v +UVM_TESTNAME=xxx -verdi,交互模式,打断点,单步运行?

就这个命令就可以打开verdi的交互模式,用断点debug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