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V管子能短时间过5.7V电压差吗

楼主(2023-12-19):
.18um的5V管子,工艺里说vdb_max是5.5v,但是电路上电会有几个us的5.7V的vdb,我看站里说cmos5v能短时间耐到7v,我这种情况能接受吗

网友:
问题不大,5v管子很耐操,7.7v以下能工作,寿命短,彻底击穿要到10v左右

网友:
问题不大  BV一般在10V以上    长时间超过额定电压会影响寿命

网友:
其实没啥问题,只要不是没日没夜的老化操作。曾经尝试过1个小时的VDB=7V也没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