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IP的综合库与PR库

楼主(2023-12-19):
请教一下大家,本人目前对于后端PR中用到的IP有些疑惑。
1. 以PLL为例,在综合时是有对应的IP库中的.db文件读进去;那么在PR时,工具是根据什么画出的PLL呢?
我有看到说是有一种定制模块库,不知道这种库包含哪些文件?这种库又是谁制作的呢?

2. 如果是那种买的IP,那么在PR时候也会有对应的定制库吗?又或是工具根据什么信息现场画一个IP出来吗哈哈。。

感谢解答!谢谢!

网友A:
IP的数据很多的,有verilog、db、lib、lef、gds、cdl、sdf、dft model、atpg model等等,PR一般会用db和lef生成一个ndm(S家),C家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各种用得着的数据格式都有的,没有就找vendor要,花钱买了,肯定是要全套的数据,除非给的钱不够

网友B:
1.PR的时候读lef/lib等文件得到它的形状和timing等信息(C家),或者ndm得到这些信息(S家)
2.最后TO的时候读它的gds或者oasis文件得到最详细的物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的数据很多的,有verilog、db、lib、lef、gds、cdl、sdf、dft model、atpg model等等,PR一般会用db和lef ...

原来如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R的时候读lef/lib等文件得到它的形状和timing等信息(C家),或者ndm得到这些信息(S家)
2.最后TO的时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