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是咋工作的呢?请赐教

楼主(2023-12-19):
这个是咋工作的呢?请赐教

网友:
隔离噪声

网友A:
隔离两个地并提供esd作用

网友:
DIODE有导通电压,通过这个来隔离噪声

楼主:
具体咋工作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两个地并提供esd作用

esd的作用怎么体现的呢?感觉会瞬间通路 是时间太短不足三个diode导通来做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d的作用怎么体现的呢?感觉会瞬间通路 是时间太短不足三个diode导通来做到的吗?

...

esd回路就是要快速导通将ESD电流泄放,你可以参考一下EETOP公众号里发的一篇文章叫ESD简介

网友:
可以提供VSS1和VSS2之间的ESD泄放通路  VSS1对VSS2打正时ESD走下面那条路,打负时走上面那条路。都是利用diode的正向特性。VSS2对VSS1打ESD时相同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