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折叠共源共栅运放时遇到的一点增益和相位裕度的问题

楼主(2023-12-19):
在设计折叠运放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一般折叠运放的增益曲线应该是一直减小的,我的增益曲线在接近0的时候曲线开始变平缓了,从而导致我的相位裕度只有-179deg,近乎为0,调整了输出端的负载P管和输入端的管子的尺寸还有宽长比,除了增益大小有变化外,相位裕度的曲线完全没有变化,所有的管子都是饱和的,我现在找不到问题在哪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见解,谢谢大家。

网友A:
看看ac源有没有加到电源上?

网友B:
把仿真频率范围放大点,先看到增益0以下

网友C:
次级点太靠前了,加电容做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次级点太靠前了,加电容做补偿

请问电容是加在输出端接地吗。

网友:
you have a zero approaching...

网友:
if your BW not a concern, add cap at output for compens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ac源有没有加到电源上?

没有,电源是直流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仿真频率范围放大点,先看到增益0以下

仿真频率到10G的时候增益才到负一点几毫db,此时相位裕度近乎为0,增益曲线后面就是平缓的,我感觉可能是零点影响的,但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