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提示incorrect instance

楼主(2023-12-19):
新手求助大佬看一下报错

网友:
p管衬底vdda,p管包n ring,把里面的p环去掉或p环不包这几个管子试试

网友A:
把你gnd的环保留nmos下面一部分,vdd的环保留pmos上面一部分试试

网友B:
你pmos的bulk端没给电位啊?pmos为嘛要圈psub ring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pmos的bulk端没给电位啊?pmos为嘛要圈psub ring啊?

培训班的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pmos的bulk端没给电位啊?pmos为嘛要圈psub ring啊?

是改成这样吗,改成这样少了三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培训班的估计

哈哈哈   转专业过来的  还在自学阶段,忘了最基本东西了  p管被Nwell包围,佬  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转专业过来的  还在自学阶段,忘了最基本东西了  p管被Nwell包围,佬  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

有本书叫 模拟版图的艺术。 初学者可以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本书叫 模拟版图的艺术。 初学者可以看看的。

好的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改成这样吗,改成这样少了三个错误

你这还不是错的,都说了为嘛要把pmos包pring,你把你nw图层换成填充的自己看看,pmos的nwell完全悬空啊,bulk端电位都没有,不是接上去就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还不是错的,都说了为嘛要把pmos包pring,你把你nw图层换成填充的自己看看,pmos的nwell完全悬空啊, ...

好的好的  意思就是这样我衬底还是没有接电位,我应该把Nwell正好包在Pring外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gnd的环保留nmos下面一部分,vdd的环保留pmos上面一部分试试

好的谢谢   我去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还不是错的,都说了为嘛要把pmos包pring,你把你nw图层换成填充的自己看看,pmos的nwell完全悬空啊, ...

佬  我想问下为啥NWELL接在Pring外面就连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佬  我想问下为啥NWELL接在Pring外面就连接了

你去把你nwell层次不要用线显示,把颜色填充打开看看,再对比剖面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去把你nwell层次不要用线显示,把颜色填充打开看看,再对比剖面图,就知道了。
...

理解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