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ec检查一致性时一直卡在一个阶段

楼主(2023-12-19):
操作lec进入lec mode后(即执行set system mode lec后),
lec的log文件显示:

// Command: set system mode lec

// Processing Golden ...
// Modeling Golden ...
// Warning: (F34) Converted 2002 X assignment(s) as don't care(s)
// Processing Revised ...
// Modeling Revised ...
// Balanced modeling (auto) mapped 743858 out of 768116 DFF/DLATs
// (F14) Remodeled 379590 gated-clock DFF/DLAT(s)
// (F28) Converted 1854 internal output port(s) to inout port(s)
// (F14) Remodeled 371907 gated-clock DFF/DLAT(s)
// (F28) Converted 4546 internal output port(s) to inout port(s)
CPU time     : 921.68  seconds
Elapse time  : 925     seconds
Memory usage : 7652.45 M bytes
// Warning: Golden and Revised have different numbers of key points:
// Golden  key points = 380499
// Revised key points = 389377
// Mapping key points ...

基本上就一直停在后面这一行(Mapping key points)不动了,命令行显示的是99% completed,但是等好久都没用,是什么原因呢?工程太大也不至于吧

网友A:
切换到lec mode 时会自动做 key point mapping,这个mapping 过程可能会很慢,你可以试试只用name mapping,看看剩下的key point能不能手动mapp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lec mode 时会自动做 key point mapping,这个mapping 过程可能会很慢,你可以试试只用name mapping ...

我试一下吧,这个有时候mapping一天也出不来

网友B:
3楼说的only name map按理说是很快就mapping完了的。  还有就是你bsub的使用,多rusage点内存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的only name map按理说是很快就mapping完了的。  还有就是你bsub的使用,多rusage点内存之类的。 ...

我set system mode lec时加了-nomap,然后手动加上map key points好像就 不会卡死了,但是后面analyze abort时好像又卡在18%不动了,可能确实需要bsub时多点内存,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