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调出来的pin怎么快速移到对应cell上

楼主(2023-12-19):
就是调出来的小方块怎么快速移到对应cell上的metal

网友A:
_vfpPlacePin()   选中pin,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_vfpPlacePin()   选中pin,敲这个

不行欸,警告了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在哪欸

网友:
要不你试试直接把lable转化成pin,就是你说的调出来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在哪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