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新人,求助一下怎么用makefile做回归测试,就是一次性跑很多case,该怎么写

楼主(2023-12-19):
各位大佬,现在有很多case,然后要收集覆盖率,怎么让它一个接一个跑呢,我之前有搜到过用regression,这个具体怎么用,或者有其他方法吗,求教一下

网友:
vmanager工具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就是run_all吧 弄一个filelist就可以了

网友(2024-01-22):
写个脚本,吃list,自动运行吧,而且覆盖率肯定要跑大量随机。

网友(2024-05-11):
是不是有专门的opt啊?

网友:
看公司咯

网友:
用perl/python/shell写个脚本就行了,吃filelis进去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