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老哥,三极管的增益怎么设置啊

楼主(2023-12-19):
100资产

网友A:
找到npn12a4模型的scs文件,改变其中的BF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npn12a4模型的scs文件,改变其中的BF项目。

是这里吗,老哥,我在这里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npn12a4模型的scs文件,改变其中的BF项目。

老哥,找到了,怎么改方便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4-03-03):
mark学习下,话说bjt还能自己改参数?我记得一般工艺中某中NPN,会有2*2,5*5,10*10三种发射结面积的可供选择,这是fab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