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fix clock tree 上的instance 命令

楼主(2023-12-19):
       请问各位大神知道INNOVUS中有命令是fix clock tree上的INV ICG等instance的吗?我目前是写了个脚本,把clock tree上的inst都抓出来,然后设了fix和dont touch ,但想知道有没有命令能够直接设置。

网友A:
ccopt不是自动fix的吗?只有sink不fix而已

网友:
截至我知识截止日期(2022年1月),Synopsys的工具在版本更迭中可能有新的功能和命令。如果有新的版本发布,我可能不知道相关的更新。但是,根据我目前了解的情况,Innovus通常没有专门的命令来直接修复时钟树上的特定逻辑或实例。
在Innovus中,一般来说,时钟树优化和修复是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完成的,包括时钟树合并、时钟树优化、时钟引导、时钟对准等。这些步骤通常由Innovus工具根据综合和布局的信息自动执行。
在你的情况下,你已经采取了一种常见的方法,即通过脚本手动标记一些实例为 fix 和 dont touch。虽然这是有效的,但并不是Innovus专门为时钟树上的逻辑提供的原生命令。你可以继续使用你目前的方法,这是一种灵活且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Innovus,我建议查阅Innovus的文档或者工具内置的帮助命令,以获取关于时钟树修复的最新信息。你也可以考虑查阅Synopsys的技术支持资源,他们可以提供关于最新功能和最佳实践的详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opt不是自动fix的吗?只有sink不fix而已

好的谢谢,看Log 的确是ccopt的时候有fix,那请问下后续postCTS 以及postRoute 修timing的时候也是fix住不会动到clock tree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看Log 的确是ccopt的时候有fix,那请问下后续postCTS 以及postRoute 修timing的时候也是fix住 ...

如果直到postRoute都是restoredesign的话会有clock drv size clock instance,别的时候都是fix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到postRoute都是restoredesign的话会有clock drv size clock instance,别的时候都是fix住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到postRoute都是restoredesign的话会有clock drv size clock instance,别的时候都是fix住
...

额外请教下,如果都是fix住的话,那ccopt的时候去做balance skew,它是通过增加Inv或者挪动sink点来进行balance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外请教下,如果都是fix住的话,那ccopt的时候去做balance skew,它是通过增加Inv或者挪动sink点来进行b ...

clock detail routing之后才会fix住,之前ccopt会做很多事情具体你得自己翻一下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detail routing之后才会fix住,之前ccopt会做很多事情具体你得自己翻一下log
...

好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