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f文件修改求助

楼主(2023-12-19):
Hi,各位大佬帮忙,我需要在spf文件里面增加一个初始化序列,需求:在rstb=0, gpio1=01010101010101010101, clkin=P的情况下产生TESTMODE, 目前我修改的spf文件如下:

       MacroDefs {
       "test_setup" {
       W "_default_WFT_";
       C {
              "rstb" = 0;
          }
       V {
                 "gpio1" = \r5 0101;
                 "clkin" = P;
          }
       V {
              "rstb" = 1;
          }
    }
}
在TMAX里面运行run_drc 报S1 error, 差错显示此初始化序列没有正确生成TESTMODE。
    请大佬指点如何修改spf文件。

网友:
这样写不行的,给你提供一个思路:
首先修改netlist,用assign语句直接让TESTMODE=1,跑ATPG,这时候应该没有DRC问题;
然后修改spf中test_setup部分,记住是一个cycle,一个cycle的修改初始化过程,然后跑ATPG生成testbench;
最后仿真验证,通过波形来看初始化有没有成功,注意,跑仿真的时候netlist要用原始的,不能用修改后的。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目前已经能够生成spf文件,把spf的test_setup进行修改,gpio1一个cycle一个cycle的输入,如下:
MacroDefs {
       "test_setup" {
       W "_default_WFT_";
       C {
              "rstb" = 0;
              "clkin" = P;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V {
                 "gpio1" =  0;
          }
       V {
                 "gpio1" =  1;
          }

       V {
              "rstb" = 1;
          }
    }
}
最后rstb=1结束初始化序列,在跑ATPG生成testbench的时候还是有S1 ERROR,是我的spf修改有问题还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这个要打开GUI trace,看你的TESTMODE有没有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打开GUI trace,看你的TESTMODE有没有起来。

搭车请教下, 如果是mbist_mode 信号,不用pad,也用内部reg控制。那么tessent 有类似的setup过程吗?大概是怎么写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打开GUI trace,看你的TESTMODE有没有起来。

感谢大佬的指点,思路是正确的,步骤有点区别,但总算是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5-05-23):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目前已经能够生成spf文件,把spf的test_setup进行修改,gpio1一个cycle一个cycle的输入,如 ...

这个写法有什么问题么?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