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测试问题:上电正常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输出电压下降,求各位指点

楼主(2023-12-19):
最近在测试一个之前设计的bandgap,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bandgap正常工作时,电源电压1.8V,工作电流300uA,输出电压1.2V。在上电后,bandgap正常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4-15min不等),输出电压骤降到了1V左右,工作电流也掉到了190uA,期间没有任何操作。测试了多个芯片,都是相同的结果。求各位有测试经验的大佬给出一些建议,从哪里入手排查错误。现象和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有没有仿真超过15min试试,看看仿真结果啥情况。功耗降了看上去盲猜里面哪个运放啥的被关掉了?

网友:
我之前测试也有过类似情况,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仿真超过15min试试,看看仿真结果啥情况。功耗降了看上去盲猜里面哪个运放啥的被关掉了? ...

仿真超过15min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存储顶不住啊。看了下仿真结果,bandgap的核心运放的功耗正好差不多是100uA,难道是运放被关掉了?如果是的话,为啥开始正常工作,会突然关掉呢?

网友B:
简并点都扫描过了吗,启动电路是否没关断,有没有trim code,有没有其他电路干扰,改变电源电压、温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并点都扫描过了吗,启动电路是否没关断,有没有trim code,有没有其他电路干扰,改变电源电压、温度试试 ...

简并点没扫描(不知道要怎么扫),启动电路在DC仿真和tran仿真(50u)都是关断了的,trim电压都连到了电源或地。是单独的一个bandgap,没有其他电路了。测试的时候把电源电压降到1.6和升到了2V都试了试,和1.8V的时候情况类似,都是一段时间后输出电压就掉下来了

网友C:
跑一下不同温度下的corner,多跑几个,有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变化导致内部电路工作状态产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一下不同温度下的corner,多跑几个,有可能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变化导致内部电路工作状态产生了变化。 ...

这个我也怀疑过,但是在输出电压变化后,立马重新上电,输出电压又会恢复到1.2V,如果是温度的影响,不应该会恢复这么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怀疑过,但是在输出电压变化后,立马重新上电,输出电压又会恢复到1.2V,如果是温度的影响,不应 ...

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输出电压的波形,比电压表的的信息多一些,有可能产生了振荡,这种情况电压表看不出来。
还有一点,不知道你的测试点是什么样子的,在bgr的输出和测试点之间有没有加buffer,如果没有那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外部测试电路影响了bgr的工作状态。

再补充一点,工作电流变小可能指向了内部某一部分停止工作了,如果是与bgr核心电路相关那么他的温度无关的特性可能就会消失掉,所以你可以拿个热源加热一下,看一下输出是否会发生改变。这样可以先排除一部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超过15min是不是有点太长了,存储顶不住啊。看了下仿真结果,bandgap的核心运放的功耗正好差不多是100 ...

只run BG的tran 15min也很快的。你试着上电后再把运放关掉看看是啥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并点没扫描(不知道要怎么扫),启动电路在DC仿真和tran仿真(50u)都是关断了的,trim电压都连到了 ...

在BG运放输出端加个VDC扫描电压,看VDC电流有几个过零点,正常的话只有一个。后面还接了两个buf, BUF稳定性有没有仿过?

网友D:
你用Uni-t dmm输入阻抗还没有10M ohm???
bg output 有buffer amp d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BG运放输出端加个VDC扫描电压,看VDC电流有几个过零点,正常的话只有一个。后面还接了两个buf, BUF稳 ...

简并点只有一个。buf稳定性仿过了,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Uni-t dmm输入阻抗还没有10M ohm???
bg output 有buffer amp drive?

即使不到10M ohm,几个M的阻抗也应该不会有很大影响吧。有影响也是在一开始就表现出来,不太会工作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吧。也用了其他的仪器进行测试, 用了keysight的比较老的六位半的万用表,结果也是相同的。
芯片内集成了一个buffer

网友:
mark 一下,得查一下电流为啥突然间减少,有没有其他测试点,建议示波器看波形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run BG的tran 15min也很快的。你试着上电后再把运放关掉看看是啥结果。

跑了15min的仿真,没出现问题。
上电后把运放关掉后,电位就钳不住了,功耗反而会大大增加,加到了800uA左右。所以看起来不是核心运放出问题了

网友:
花点钱 FIB 把运放两个输入点拉出来,看看是不是掉到了奇怪的工作点

网友E:
有没有做过floating node check,这也是可能的原因。
最好还是先做做仿真,然后FIB或probe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做过floating node check,这也是可能的原因。
最好还是先做做仿真,然后FIB或probe验证。 ...

请问floating node check是啥?看电路中有没有悬空的电位吗?这个有什么工具可以做吗?

楼主:
更新一下情况,今天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出现了震荡。开始是在1.2V左右有一点震荡,后面掉到了1V左右震荡。

网友:
既然是所有芯片都有,应该不是concer1,跑一下后仿高温上电,温度给高一点,看看stb裕度,大概率裕度不够广,看看能不能复现,而且电流变少了,看看是不是你bg电压低了后把一些比较器阈值控制的电路关掉了(直接给个bg=1v拉,看看电流能不能复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floating node check是啥?看电路中有没有悬空的电位吗?这个有什么工具可以做吗?
...

floating node是电平不确定的节点,一般是高阻纯容性,比如MOS管的gate浮空。
ERC可以查。

网友:
有啥结果吗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情况,今天用示波器抓了一下波形,出现了震荡。开始是在1.2V左右有一点震荡,后面掉到了1V左右震荡 ...

为什么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