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存器(LATCH)的verilog写法?

楼主(2023-12-20):
    请教大佬一个问题:带异步复位/置位的LATCH如何用verilog准确描述?
    我的代码示例如下所示,但是dc工具综合出来的可能并不是带有复位或者置位的standard cell。而且有时候LATCH的G端并不一定是我写的clk,被综合成了其他组合出来的逻辑。难道需要手动按bit例化standard cell?那代码挺多的。
        reg    [1:0]  Q;
        always @(*) begin
            if (~rst_n)
                Q <= 2'b10;
            else if (clk)
                Q <= D;
        end

网友A:
something like this: (do not remember the syntax exactly)
always @(risedge clk or ~rst_n) begin

网友B:
DC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即使我们加了synopsys的伪命令,还是给出了像你一样的错误的结果。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把latch单独写成一个module,然后要加伪命令。在用的时候例化latch 模块就可以了。问过Synopsys, 他们也没给出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现在用到latch都是这么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omething like this: (do not remember the syntax exactly)
always @(risedge clk or ~rst_n) begin

  always @(ri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Q <= 2'b10;
      end
      else begin
                Q <= D;
      end

  end

网友D:
综合的时候 clk 应该是被 create 为 clock 了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信号,是 clock tree 上的,会被当成 clock 生成其他 cell 或 逻辑。如果一定要用 clock 做 latch.G 那为啥不直接用个 f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即使我们加了synopsys的伪命令,还是给出了像你一样的错误的结果。我们的 ...

为了保证可靠性,我现在也是把LATCH封装成module,直接参数化例化。没找到其他可靠办法。(≖_≖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综合的时候 clk 应该是被 create 为 clock 了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信号,是 clock tree 上的,会被当成 ...

我现在用的LATCH的G端时钟是经过门控的clock,我的理解是锁存器的G端用时钟的话,做时序分析会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综合的时候 clk 应该是被 create 为 clock 了吧,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信号,是 clock tree 上的,会被当成 ...

我现在做的项目有大几百个byte的配置寄存器,为了降低面积,把这部分采用LATCH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ways @(ri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这不符合verilog语法规则吧,报语法错误。

网友:
综合时门控单元选择LATCH

网友:
直接用foundry的stdcell做

网友:
例化不是好方法,换套library, RTL就要改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