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图像如下,gata完全没有连接关系。这种浮栅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3-12-20):
以前见到的gate还会通过电容接出去,来写入或者擦除。这种完全没有连接关系就不太理解了

网友:
flash存储器?

网友:
了解一下MTP,最后标注以下尺寸,更容易判断;

网友:
浮栅是一种存在于非易失性存储器器件中的结构,例如闪存和EEPROM。浮栅的主要作用是存储电荷,这样可以表示二进制数据的状态。以下是浮栅是如何工作的简要说明:
  • 1、浮栅结构: 浮栅是一个被绝缘材料(通常是氧化物)隔离的导电区域,它位于晶体管结构中。晶体管通常由源、漏、栅极和浮栅组成。
  • 2、存储数据: 浮栅的主要作用是存储电荷,这是通过在浮栅中注入或去除电子来实现的。注入电子会使浮栅带负电荷,而去除电子则会使浮栅带正电荷。这种电荷的存在或不存在表示了存储单元的两种状态,通常用于表示二进制的0和1。
  • 3、控制门: 在晶体管结构中,浮栅与栅极之间有一个控制门。当电压被应用到控制门上时,它会影响浮栅中的电子的流动。通过调整控制门的电压,可以控制电子是否被注入或去除,从而改变浮栅的电荷状态。
  • 4、非易失性: 浮栅中的电荷是非易失性的,这意味着即使断电,存储的信息也不会丢失。这使得浮栅非常适用于存储设备,如闪存,因为它允许长期保存数据而无需持续的电源供应。

总的来说,浮栅通过在其中存储电荷来表示数据,而控制门的电压则用于管理电荷的状态,从而实现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数据存储。

网友A:
写入数据时使用热载流子注入效应,擦除数据时利用FN-Tunnling。都是利用强电场把电子注入到floating gate中或者从floating gate中移除。floating gate是用来存储电荷的,是需要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数据时使用热载流子注入效应,擦除数据时利用FN-Tunnling。都是利用强电场把电子注入到floating gate中 ...

这个强电场是芯片外部加?芯片内没有连接关系啊

网友(2024-02-17):
引用 楼主:
这个强电场是芯片外部加?芯片内没有连接关系啊

通过source drain和body之间的电场来实现,网上很多paper的,建议直接看paper,都是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
最后确定了吗,是MTP还是O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