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知道NDT为什么没有隔离pbody的作用吗?

楼主(2023-12-20):
有大佬知道NDT为什么不能将pbody隔开吗?看截面图source跟body接一起,被NDT隔开了,但是body跟psub接两个不同的电位lvs会有软连接的问题。

网友A:
ndt又不是用来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dt又不是用来隔离的

看截面图,NDT是把pbody隔开了,应该是图有问题

网友B:
看你的剖面图iso_ring是P+的,是4端器件?你把你的layout接法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剖面图iso_ring是P+的,是4端器件?你把你的layout接法图贴出来看看

他图错了,正确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