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题】一道好玩的题,大家进来写答案吧

楼主(2023-12-20):
M1和M2不考虑二级效应,写出其低频下增益

网友A:
Vin1 vin2都是输入吗

网友:
画小信号图求输入输出的比例关系呗,不过你这两个电压都是输入电压,求的是哪个为输入时的低频增益呢

网友:
很简单。分别求vin1-vout, vin2-vout增益,再加起来即可。

网友:
不考虑二级效应那就MOS输出电阻无限大,M2没啥用,于是-gm1*Rd

楼主:
是的,Vin1 vin2都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1 vin2都是输入吗

是的,Vin1 vin2都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