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可以一键点亮sch中所选中inst所有net的skill脚本

楼主(2023-12-20):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HighLightAllInstNet.il脚本,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数字键盘1或者HighLightAllInstNet()调用。

591 Bytes, 下载次数: 18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2024-04-24):
感觉自带的点亮功能就很好了

网友:
非常感谢,很实用啊!

网友A(2024-08-23):
建议能高亮的时候能够自动把power屏蔽掉,这种点亮方式,通常我们是想看线的连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能高亮的时候能够自动把power屏蔽掉,这种点亮方式,通常我们是想看线的连接关系 ...

power名字不固定,这只是程序,不是AI,怎么能知道电路会不会起个奇奇怪怪的电源地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能高亮的时候能够自动把power屏蔽掉,这种点亮方式,通常我们是想看线的连接关系 ...

加一行判断抓取的name中是否含有VDD VSS的语句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