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电感仿真

楼主(2023-12-20):
请问,用EMX仿真电感生成s参数时,仿真截止频率应该怎么设,设在自激前还是自激后

网友A:
工作频率是多少,我们一般至少设置到工作频率的5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频率是多少,我们一般至少设置到工作频率的5倍以上

工作频率大概在5G多,我之前一直设的50G,后面发现设到80G自激频率之后,电路仿真结果就变化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大概在5G多,我之前一直设的50G,后面发现设到80G自激频率之后,电路仿真结果就变化很多 ...

正常结果跟频率是没关系的,应该是你mesh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结果跟频率是没关系的,应该是你mesh太大了

但是我没改mesh,只改了截止频率,它结果是变了啊。edge mash设的1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大概在5G多,我之前一直设的50G,后面发现设到80G自激频率之后,电路仿真结果就变化很多 ...

肯定啊,自谐振频率以后你的电感已经没有感性了,显示的是一个容性的东西,一般设计都会让自谐振频率远离工作频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频率大概在5G多,我之前一直设的50G,后面发现设到80G自激频率之后,电路仿真结果就变化很多 ...

你的意思你设置截止频率会影响你的提取出来的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你设置截止频率会影响你的提取出来的感值?

是的,截止频率一改,VCO仿出来频率变了2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截止频率一改,VCO仿出来频率变了200M

你先看看你的proc文件里面是否有定义mesh size,有的话可以改一下proc,设置小一点,没有的话在emx界面设置,还有就是抽取是否含有MIM电容这个器件,带的话需要proc做一下修改

网友(2025-01-16):
引用 楼主:
是的,截止频率一改,VCO仿出来频率变了200M

请问有结论了吗,这个我也是设置Stop频率从50G改到100G后,11G的VCO频率上升了五六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