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寄生BJT的放大倍数和什么参数有关?

楼主(2023-12-20):
有没有大佬研究过MOS管的寄生BJT的放大倍数和什么参数有关?

版图中加入guardring和拉开PMOS与NMOS的间距是通过什么原理来防止闩锁发生的呢?
有没有公式可以量化计算出指定防闩锁等级所需拉开PMOS与NMOS的间距?

网友A:
MOS管的寄生BJT参数与单纯的BJT器件非常相似。区别在于,正常的BJT需要将发射极的掺杂浓度做的远远大于集电极,目的是为了增加发射级注入系数来提高电流增益,但是通过寄生出来的BJT,发射极与集电极的掺杂浓度即为源漏掺杂浓度,是一样的所以只能另寻增加电流增益的办法。
从ESD放电的GGNMOS/GDPMOS来看,我们希望寄生BJT的电流增益高一些,希望其在ESD事件来临时可以快速反向击穿泄放电流,因此一般取L为最小,目的是为了使寄生BJT的基区宽度小,复合系数小,基区输运系数大,电流增益大。
从LUP角度来看,我们不希望寄生BJT的电流增益太大,这样LUP的正反馈电流就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需要减小BJT的电流增益,一种办法是阻断寄生BJT形成,可以使用DNW的管子。一种是减低BJT的电流增益,加入陷阱电荷增加基区复合系数,也就是加guardring。另一种是减小WELL电阻。
这就可以解释,版图中为什么拉开nmos与pmos就可以提升LUP能力,因为基区被拉长了,复合系数大了,基区输运系数小了,电流增益小了。这些系数公式在半导体器件的教科书里都是有的,但是实践来看,还是根据foundry给的LUP rule来拉伸距离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寄生BJT参数与单纯的BJT器件非常相似。区别在于,正常的BJT需要将发射极的掺杂浓度做的远远大于集电 ...

懂了懂了,感谢大佬

网友(2024-10-29):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寄生BJT参数与单纯的BJT器件非常相似。区别在于,正常的BJT需要将发射极的掺杂浓度做的远远大于集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