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如何确定sigma-delta ADC的合适的两项不交叠时间?

楼主(2023-12-20):
采样频率10MHz,不交叠时间为2ns不知道是否合适,如何设置一个合适的不交叠时间?

网友A:
经验上合适。
实际上,还是以仿真不损失性能为准。
另外你要考虑负载的影响,以及后仿寄生参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上合适。
实际上,还是以仿真不损失性能为准。
另外你要考虑负载的影响,以及后仿寄生参数的影响。 ...

感谢大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