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稳定性

楼主(2023-12-20):
请教一下大家 在做LDO的STB仿真的时候 轻载情况下相位裕度曲线会有一个往上翘的情况出现 但是重载条件下相位裕度表现又很差 请问一下大家怎么改善这种情况 仿真时负载电容为500pF 负载电阻为120欧和1M欧

网友A:
负载电容500p,capless能有这么大负载电容吗,你这个相位曲线的上翘大概率是stb算法问题,你把他上翘的部分翻下来看他的裕度,而且你负载电容这么小,主极点大概率在内部,那就是轻载的时候相位裕度会更差

网友B:
轻载时由于cascode密勒补偿环路Q值过高,在GBW附近产生了共轭极点。
重载PM差怀疑是你内部某些工作点出了问题吧。
capless带载500pF是正常带载,这个不用怀疑。
这个电路有这么费劲吗?值得做N和P两套cascode miller补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容500p,capless能有这么大负载电容吗,你这个相位曲线的上翘大概率是stb算法问题,你把他上翘的部分 ...

确实是轻载的时候相位裕度更差 但是重载的相位裕度您说翻下来看 翻下来好像就没有相位裕度了 而且他的相位裕度超过180度 是不是意味着从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了 这种情况我调节输出端到反馈节点的补偿电容能改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轻载的时候相位裕度更差 但是重载的相位裕度您说翻下来看 翻下来好像就没有相位裕度了 而且他的相 ...

不太可能是什么正负反馈的问题,从你的另一个没有上翻的曲线也能看出你有共轭极点,而且你上翻的那个图你自己说是轻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是什么正负反馈的问题,从你的另一个没有上翻的曲线也能看出你有共轭极点,而且你上翻的那个图你 ...

上翻那个是重载 没仔细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载时由于cascode密勒补偿环路Q值过高,在GBW附近产生了共轭极点。
重载PM差怀疑是你内部某些工作点出了问 ...

您有什么解决或者改善的方法吗

网友:
我也一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