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 电流检测模块

楼主(2023-12-20):
最近看了几篇论文,关于电流检测模块的运放,基本都是从发射极输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的运放算什么呢,共栅极/共射极放大器?

网友A:
有一个优点是稳定性好调吧,有些甚至不用补偿,栅极输入的话会多一个极点,对于高压电路来说补偿有时候不是那么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优点是稳定性好调吧,有些甚至不用补偿,栅极输入的话会多一个极点,对于高压电路来说补偿有时候不是 ...

好的,谢谢!

网友B(2024-02-06):
在输入共模电压在电源轨附近的运放,一般喜欢设计成这样,主要是输入对管Q1和Q4的偏置比较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共模电压在电源轨附近的运放,一般喜欢设计成这样,主要是输入对管Q1和Q4的偏置比较好设计。 ...

好的谢谢! 请问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2024-04-03):
请问这个电路的文章能发我一份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