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出经过FFT变换后为什么频谱图具有周期性?

楼主(2023-12-20):
麻烦大佬答疑

网友:
相位锁定环(PLL)的输出在经过快速傅里叶变换(FFT)后具有周期性的主要原因与FFT的工作原理有关。

FFT是一种用于将时域信号转换为频域表示的技术。在FFT中,输入信号被分解成一系列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分量。对于周期性信号,FFT的输出中会出现频谱的重复。

PLL通常用于锁定输入信号的相位和频率,使得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保持同步。如果输入信号是一个周期性信号,PLL会在锁定过程中将输出信号调整为与输入信号具有相似的周期性。因此,当经过FFT变换时,FFT会显示出输出信号的频谱具有与输入信号相似的周期性。

在FFT输出中观察到的周期性通常表现为频谱图中出现多个峰值或谱带,这些峰值或谱带对应于输入信号的基本频率及其谐波。这是由于FFT在频域上将信号分解成一系列离散的频率点,而周期性信号的频谱在这些离散点上会出现峰值。

总的来说,PLL输出在FFT中呈现周期性频谱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输入信号的周期性,以及FFT将信号分解成离散频率点的特性。

网友A:
这是输入参考时钟4M,VCO输出128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输入参考时钟4M,VCO输出128M?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输入参考时钟4M,VCO输出128M?

这种周期性是由参考时钟带来的吗?

网友:
差距这么大,性能应该没有影响吧,不过这么规整,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