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命令行跑calibre 可以指定out 路径吗?

楼主(2023-12-20):
calibre -drc -hier -turbo 16 -hyper -wait 90  , help了下 没找到可以指定的输出位置的 , drc结果全堆当前路径了

网友:
LAYOUT PATH "aa.gds"  //gds绝对路径
LAYOUT_PRIMARY "*"   //topcell(可用通配符*代替)
DRC RESULTS DATABASE "dre test.db" ASCII   //结果输出路径
DRC SUMMARY REPORT  "drc_test.sum"    //sum文件输出路径
找到对应的改掉就行了
假如rule里面有定义的print语句,所有print输出会在当前路径下生成,除了上述指定的.db/.sum文件
所以,可以在命令前加上  cd xxxx;calibre -drc -hier -turbo 16 -hyper -wait 90 xxx.rule即ok

网友A:
去跑的文件里面改路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跑的文件里面改路径就行

UG没找到 。。。 但它也说 是在rulefile 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跑的文件里面改路径就行

没找到相应的。。